楼主(2009-03-22):
单台300W的电机应该配变频器的功率是0.75KW或者再大点,那么两台或多台那?变频器应该配多大那?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也是分等级的;300W的可以配400W的变频器;
一台带多台电机要几台同时起动/停止、频率也要一样;
一般的负载变频器的功率可以按所有电机功率相加再放大一级;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一拖多的时候,电机的功率(主要是电机电流的)总和是选择变频器功率的参考点,且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C:
顶楼说得好

网友D:
2楼主说的很对,道理就是这样的,支持个

楼主:
2楼说的很有道理,谢了

网友E:
2楼说得不太对,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只要多台电机额定电流相加后乘1.1倍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就足够了.

网友F:
楼上的为什么要乘1.1啊?几台电机的电流相加和小于变频器的电流不行么?

网友B:
噢,这主要是想要大些安全裕量吧。变频器的功率(容量)比实际负载大,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并不是浪费,是控制上计算不准确了。所以一般的考虑总容量是实际容量的1点几倍也就OK了。如果把台数作为扩容的系数,那可太悬殊了(尤其是台数比较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