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上面装有4个三相异步电机,均采用星三角接触器-继电器控制,运行约一年之后,系统的三个电流表(分别串接在三相主电路上)突然电流不平衡,其中A,B相电流一致,C相比A,B相低了15A左右,请问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主要是负载不平衡.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你要查看以下你的C相是不是只接了电机,是不是比另两项接的负载多!

网友C:
多大的电机,三想电流分别是多少,可能是其中一台电机绕组有问题,可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D:
同4楼看法,可能有台电机的绕组有问题,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E:
逐台测量一下,看看是哪台电机出现的。

网友F:
同上看法

网友G:
可能有台电机的绕组有问题也可能负载不平衡.

网友H: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再用替换法排除电流表的问题,前两者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C相主线路有问题(比如断股等)。

网友I:
就是接的负载不平衡啊,

网友J: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设备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一般是电流表坏了。

网友K:
能有台电机的绕组有问题

网友L:
如果4台电机都没有缺相的话,一般是C相电流表指示不准了或是C相电流表回路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了).

网友M: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设备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一般是电流表坏了,或者有一相的接触不好

网友N:
每台电机都用钳流表测一下,看看那台不平衡了
只要有一台三相相差大的话问题就在那那了
在测一下绕组的组值是不是还一样
这样就可知道那组不对了

网友O:
那没有什么是

网友P:
表不行了的可能性较大,先校表,后看增加了那些负载。

网友Q: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R:
同楼上看法,但最好也用万用表一下线圈......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Q群号是8330558

网友S:
首先用钳表钳一下,是不是真的三相不平衡,排除表的问题,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T:
负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