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如果plc断电后   y输出继电器  m中间继电器  还有时间继电器t的 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清零  还是保持的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如果plc断电后y输出继电器全部复位,普通m中间继电器还有时间继电器t(不带断电保持的)也是全部清零.只有在规定断电保持(可自由设置)范围内的才能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B:
对于M和T哪些是断电保持,哪些是不保持的在手册中都可以查到
FX系列的编程手册前面的开始软元件介绍中就有说明

网友C:
中间继电器有部分有断电保持功能,其余复位

网友D:
Y是要断开的;
M除了带电保持区的外,也是断开的;
定时的除了累加的外,重新上电也是从0开始;

网友E:
查阅编程手册,M、T是有些带断电保持功能的,Y断电即复位。

网友F:
楼主建议你先看看说明书吧
刚刚看了你几个帖子,都是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而且在说明书上很容易找到答案)
为什么不看看书呢

还有就是建议楼上几位大大,不要遇到什么问题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也答的话,别人都有依赖性囖。。。

网友G:
不错,学到东西了,原来还有这回事!!
顶给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