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选择

楼主(2009-03-22):
用触摸屏跟计算机哪个好?

网友A:
各有千秋,主要看操作环境.办公室里操作的用电脑组态.现场用触摸屏.

网友B:
看实际需要

网友C:
这个看你那里用啊,你用液晶显示器配个触摸屏也好,价也不贵。

网友D:
这个要看的的要求了,各个厂家的都不一样的啊

网友E:
现场调试多的话,配个触摸屏还是不错的。功能也可以使用比较简单。能实现一些调试以及常规显示控制就OK。

楼主:
我要控制的开关量很多 还有模拟量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要控制的开关量很多 还有模拟量显示
那就用1个触摸屏吧

模拟量,只不过是显示你的PLC寄存器的值而已。

楼主:
触摸屏可以使用自由口通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