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焊锡机说明书

楼主(2009-03-22):
写的一本说明书,做非标的可以评一下,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也可以看一下,多少算点经验吧。
现在发下来给大家看看, 如果有方面须要的,可以联系我了。

网友A:
自动和手动转换带画面跳转,并且还有半边转换
这样的是做四个画面转换?还是做了窗口画面跳转的?

字体还有没调好的,四安装中1.2为四号,3为小四

楼主:
画面转换直接用屏上的开关,可以独立显示,也就是在某种状态下可以开启显示,在另一种状态下隐藏。我在松下的屏里也用过这种功能,威纶500系列没有。

对于这种屏的用法,用什么问题的,可以说出来。

楼主:
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在这个界面上的开关是好几层。每个状态显示一个层面或某个开关

网友B:
楼主,你的说 明书少了故障报报警表与及维修检查表,可能你会说在触模屏上会显示,但最好还是说明一下;还少了一日常保养。
以上是建议

楼主:
楼上指正的是,我的功能还在增加之中,所以说明书也还要更新,今天要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操作不顺手的地方,己经改过来了,所以说明书同样要改一些了。谢谢指正

网友C:
产品终于出来了

网友C:
把机械部分的图纸上来啊

网友D:
这个不是 昨天拿出来检讨的那个嘛!昨天没有看清楚哦 !
学习哈 !

楼主:
楼上昨天也去了会展了。正是这个,的确是因为手头没有其它东西可以讲的。所以就讲这个了。

网友E(2009-05-15):
楼主能上一张本自动焊锡机的玉照吗,太想一睹芳容了!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