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我用的三菱GX系列软件,现在我准备下载密码作程序保护,如何来设置密码,当然还要如何解除密码,望朋友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在“在线”裁断中点“登陆关键字”
如果是FX的设置8位密码
可以为0~9的数字或是A~F的字母。写好后点击“执行”,关键字的开头最好是文字为A,D~F,0~9

网友B:
三菱的就不用设密码了,设了还多一件事,谁都能解,自己要下载的时候还要多一个工序。还是免了吧。

网友C:
呵呵;
FX的除了FX3以外,其它设不设区别不大;

网友A:
加密性更好的FX3G现在已经可以销售了
FX3G-40MT/ES-A
FX3G-60MT/ES-A  今天上班刚看到消息,这两款已经有样机可以申请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样说只要程序写得不错,也不担心出现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D:
现在解密的软件人人都有,学好怎样写程序,不怕别人抢你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