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昆仑TPC7062的RS232以被设备占用,     剩下的RS485能接FX2N吗?     怎样接

网友A:
具体的你下挂几个设备?要是只有2个的话,那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三菱的plc走485通讯,你需要一个485的模块,并且在程序中设置2个地址,具体你可以看一下“设备帮助”

网友B:
好像fx走的就是485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fx走的就是485协议。
编程口是422协议
485的话需要加485B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解决

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