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我的台式的电脑可与三菱的PLC连上,可我的本子 不行,但本子和台式的都能与OMRON连上,这是为何??

网友A:
用的USB转232电缆
买个好点的转换线,有的是这样,不稳定的
买的时候当场试好再买

网友B:
应该是和OMRON难连才是。三菱的是很好连接的,用USB-SC-09. OMRON用USB-CIF02,这二种线都好用

网友C:
各位大哥请问:脉冲与频率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
频率可以看成是脉冲的一个属性
频率的单位是hz     ( 相当于  次/秒  )
1秒钟发出的脉冲数就是脉冲的频率,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发出的脉冲就越多

网友D:
USB转换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