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请问旋转编码器怎样与计数器连接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编码器是什么信号,差动的还是集电极的
计数器又是什么信号了,
如果编码器过来的信号频率比较高
这个计数还要是高速的才行

网友B:
一般的计数器可能是不行的;除非你的转速很慢;

网友C:
我也想提问一下,如果我接的是差动,怎么接PLC呢?一般差动是5V的,可是PLC一般不是接收的是24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