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3-23):
一台老显示器它黑屏,但并不完全。室内无光线时,依稀能见到有模糊的桌面显示。向各位求注如何修?谢谢!

网友A:
老显示器还修?显像管式的?
1.显像管老化
2.高压不足,高压包老化

网友B:
这个故障原因很多呀。如果楼主不懂这方面的还是别去弄。里面有高压,还是请专业的人士或者直接淘汰了

网友C:
这是显示器老化的表现,属于亮度不足、聚焦不良故障。大多是相关电路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一下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即高压包)上的电位器,大多能解决问题,你可试一下,但一定要用绝缘的螺丝刀,手一定不能触摸!因为有高压!

     这两个电位器是聚焦(FOCUS)和屏幕(SCREEN), 调时要注意的是SCREEN调的是加速极的电压,也就是改变亮度,调亮就可以了,切不可调的过亮,否则显像管寿命就很短了!先调SCREEN,待有显示了,再看看显示的文字是否模糊?再调聚焦FOCUS。

网友D:
首先检查管座及各引脚工作电压,再检测各视放及高压输出,亮度电路,如果这些参数都正常,那就是显象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