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已将HTC.exe设为后台启动程序,并且每组的模拟量标签数不超过30,所以应该不存在超载的问题;HTC.exe在设为24小时的采集周期时于0:00准时停止,望那位高手能解决上述问题,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每一次都停止,还是只能测一次?
按理当在[历史库定义]中设置了,24小时并激活的话,只要IFIX运行,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

网友B(2009-06-25):
鎴戜篃閬囧埌杩欓棶棰樹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