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单位有台大型设备经常出现问题,怀疑编程问题,请有经验的高手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求教! 有偿........

楼主:
广州市附近。

网友A:
组态王还需要复杂编程吗?组态王编程复杂了根本不行.使用组态王只应做简单的显示和输入.控制设备的话最好用组态王+PLC方式.

网友B:
估计你的设备上的组态软件只是用来显示运行状态的。

网友C:
呵呵,组态软件上要实现一些报表或者复杂一些的显示是需要编程的,而且有的时候编程量不小的哦!比如都是相同的画面,要用一个画面来实现,必须通过编程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