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45KW的风机,星三角起动,选用西门子的低压电器,
接触器型号:3TF4611(45A)*2+3TF4511(38A),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A:
接触器型号:3TF4611(45A)*2+3TF4511(38A)
型号小了点

网友B:
风机用星/三角启动电路,很不成熟,启动转矩不够,启动时间长,接触器易粘死(同步性能导致)

网友C:
最好选用100A的接触器

网友D:
两个100A,一个和一个60A

网友E:
接触器用的太小了应该用100 100 63

网友F:
各位老师,怎么选的啊,我也不懂

网友G:
正常风机启动都是关闭风门后启动的,启动时间不会太长,机器转速提升很快,在主变压器不小于500kva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不过楼主选择的启动器额定电流也太小了吧,100A-150A还差不多。另:3TF系列的启动器触点行程不够,容易粘连,对于启动时间过长的机器还是不要用它了吧。

楼主:
施耐德电器有个选型参数表的,45KW电机用二个50A+一个40A的,
考虑是风机,本次选用二个63A+一个45A;
各位以为如何??

网友A:
3TF4622两个   3TF4411用一个吧
再给你个热继电器型号:3UA5840(40-57A)的
完事

网友H:
45的明显小了,容易烧来粘起出事

网友I(2009-04-24):
正常情况下,45KW的电机,是90A电流左右,怎么说也得100A左右的电器啊

网友J:
支持9楼的观点。

网友K:
请你看看电机的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吧,你的接触器要和它相一致或是更大一些吧。45KW,额定电流如楼上所说。

网友L:
同意1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