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给220V风扇接了一个开关,在通电状态下没有任何问题

一但关闭开关,从开关往下一直到电源插座的电线就会全部烧掉

哪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可能是在关闭的时候短路了啊

网友B:
有可能你不是电工,把开关接到零线和火线上,一开就短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在关闭的时候短路了啊

我换过开关和线,问题还是一样,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开关接在别的东西上是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不是电工,把开关接到零线和火线上,一开就短路啦

买风扇的时候商家告诉我这个风扇可以随便接,不分正负极

还有和别什么情况有关吗?

网友C:
开关当然不分极性,但电源线可要分火线和零线哦,你短路了当然要烧线。你不是把电线的两端接到开关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当然不分极性,但电源线可要分火线和零线哦,你短路了当然要烧线。你不是把电线的两端接到开关上了吧

我就是这么接的线,风扇的线也是可以随便接不分极的,通电的状态下是没问题的,通电运行的状态下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切到如图所示的状态时就会把从开关往下到电源的线全部烧掉。

楼主:
是我太笨了???

网友D:
传个接线图,我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E:
开关是不是双极的,一极接火,另一级接零了!这样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个接线图,我帮你分析原因.

我用的就是这种开关,由于昨天没想起来拍照,所以自己画了个大概的图,看是不是我接错了吧。

当开关切换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会烧线。

网友F(2009-05-01):
短路可能性最大,以前接过没

网友G:
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H:
就是啊,看不到图,重新贴上来啊

网友I:
图片看不到阿,怎么给你分析阿。还有你用的什么样开关阿。都要说清楚啊

网友J:
应该是没有接好,短路了
图看不到,直接从电脑上传上来

网友G:
哈哈,我还以为是皇帝的新装只有我一个人看不到。被楼主给忽悠了。

网友K:
把你的接线画出来看看吧

网友L:
应该是接错了先画个图吧

网友M:
肯定是接线有问题造成关闭开关时电源短路了。

网友N(2009-06-03):
估计是开关短路了,如果只在其中一相接开关不管怎么用都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O:
估计是开关短路了

网友P:
无常识 请不要乱接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给220V风扇接了一个开关,在通电状态下没有任何问题

一但关闭开关,从开关往下一直到电源插座的电线就会全部烧掉

哪位知道这是为什么?

看到了吗,楼主说的是“一但关闭开关”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说明不是一次关闭开关而烧线。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在关闭的时候短路了啊

我换过开关和线,问题还是一样,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开关接在别的东西上是好用的。
大家在分析楼主的话。他换过开关,问题一样,而开关用在别的东西上是好用的,那不就说明是线自然了吗。不是楼主不懂,是楼主在忽悠大家。

网友R:
接错线了,发生了短路

网友S: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回答,因为还没有入门,讲不清楚,弄不好还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