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以前在风机上装了一台变频器,运行效果还好只是偶尔有跳闸的现象,现在我们又在几个水泵上装了俩台变频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风机输送煤气,一号泵送水冷却煤气,2号水泵把另外池里的水往一号水泵池里送水,当我们三台同时装上变频器后就出现经常跳闸行为,请教一下大家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如何去调试变频器,谢谢!问题十分紧急!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变频器要一直在线,不要靠接通变频器去启动电机。因为变频器接通瞬间电容充电会拉低电压而造成跳闸。另外,电源线要有足够的余量才能保证多台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B:
请把3台变频器加速(减速)时间延长,其次要看故障代码,根据代码有针对性地排除,同时最好进行在线优化

网友C:
配电柜的自动开关容量是不是不够?看看是不是开关容量太小了,应该考虑配电柜增容问题。

网友D:
这位仁兄能否说得详细一点呢?变频器  风机和开关的容量能否说一下呢?

楼主:
变频器,风机,开关的容量都是相匹配的,现在水泵跳闸问题已经解决,但是风机却频繁的跳闸,且压力,吸力不正常,本来是压力大了吸力小,吸力大了压力小,但是现在时吸力压力同时变小变大????风机主要是抽送煤气用的啊!

网友C:
跳闸是跳空开?还是变频器自己故障保护动作了?如果是后者,显示的故障是什么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