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有个齿轮流量计,输出A相B相两路相差90度的差分信号,开关频率大概20Hz左右。我现在想用三菱A系列的PLC数字量输入口来计数,算流量的累积值,PLC的响应频率跟得上吗?A系列内部寄存器有没有高低速之分?
请各位前辈解答,谢谢!

网友A:
请查手册看DI端口所能接受的最高频率能否满足,大概是20Hz的3-4倍,就可以用PL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
内部寄存器没有高低速之分,是看你的程序来实现快速实现的能力,比如用中断进行等等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就不要选A的,A属于淘汰产品
现在是Q的了,最好用专门的计数模块做

网友C:
如果用普通输入点做计数器输入来积算流量,最好用中断来做.

网友D:
要看你的流量计的频率,估计开关量的频率是跟不上的
要用专门的计数模块来计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