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老师让我写个预测控制方向的论文,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
所以想请各位大侠给我点这方面“研究方向”的指点,我就不那么茫然了。有方向了,我就可以开题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网上有历年的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找几篇和你课题相关的参考一下。
大多数高校的都有这些数据库,一般要在学校内的机子上网才能查,外网是收费的。

网友B:
预测控制方向什么意思?是预测"控制方向"还是"预测控制"的方向?
如果是预测"控制方向",那就从控制智能化,总线/网络化,软件标准接口化写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测控制方向什么意思?是预测"控制方向"还是"预测控制"的方向?
如果是预测"控制方向",那就从控制智能化,总线/网络化,软件标准接口化写好了.
楼主牛啊, 哪方面他都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