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请教s7 -200通讯连接不上?PLC是224,电缆是USB -232 -485,USB-232不知道用哪种驱动?

网友A:
如果使用USB-232接口电缆,请安装USB-232的驱动程序,买线缆的时候会附带,在Set PC/PG Interface中选择的是虚拟出来的COM口,只有原装的USB编程电缆才可以选择USB。

网友B:
不是485的吗?

网友C:
呵呵;如果是用USB转换器再用PC-PPI的电缆的话,是可能连不上;
S7-200建议用直接的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原装的可以直接选USB连接;
国产的也是装驱动后转换COM口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