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工业cf卡与dom的比较

工业级cf卡

dom
同为flash存储,区别如下:
   由于edc是完全对应硬盘的方式生产的,所以内部接口,外部引脚定义也完全是和普通机械硬盘相同的。cf卡则作为早期的数码产品存储设备被普及,工控行业近几年引用到主板上。
edc的pin角为40pin或者44pin组成;cf卡是50pin。连接到主板上时,cf卡走的是ide通道,根据各个pin角的定义直接与ide端口相连(cf卡其中有一部分pin角没有使用)。
根据两种电子盘的连接方式,可以看出edc的连接更加稳定,尤其是高传输模式下的电子盘,不容易出现错误,数据传输通常比同类型的cf卡要快一些。在安全性及兼容性上会比cf卡接口更成熟。

消费等级cf
工业级cf
比较

由于有尺寸小、高可靠性和易用等优点,工业等级cf被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取代硬盘。消费等级cf和工业等级cf应该从相同外观但不同应用场合来加以区别。
‧ 应用:工业等级cf在嵌入式系统中用来取代硬盘安装、执行和存储资料,这种软件需要c.h.s值来支持ata命令。而消费等级cf主要用来存储如dsc、mp3、pda等数据。产品的耐久性和高可靠性是嵌入式系统的主要设计目标。
‧ 解决方案:为提供高可靠性和固定的设计,工业等级产品需要固定的解决方案,安装在存储设备中的嵌入式软件需要固定的c.h.s.,不同的c.h.s.值会导致软件运行时产生严重的错误。
‧ 操作模式:工业等级cf象硬盘一样工作在true ide模式下,必须被当作本地硬盘用来引导操作系统,系统工程师一般将工业等级cf插到ide1,salve插槽,因此,只有工业等级cf,true ide模式,可以正确的运行在嵌入式母板上。
‧ 耐久性:高耐久性是保证工业等级cf可以长时间运行的保证。频繁写入及耐热性环境将工业品和消费品分成两类不同产品。价格是消费等级的产品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 数据可靠性:嵌入式系统需要数据具有高可靠性,任何错误的数据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工业等级cf的ecc校验功能将使得数据传输速率变低,而消费等级cf为了追求高速度,可以容忍一定的数据错误。 采用的flash:工业等级cf为了实现高耐久性,只会选择 slc nand flash。mlc会在要求成本非常低的情况下被采用。

   工业等级
消费等级
应用
系統,應用軟件執行
存储数据
方案
固定 c.h.s
不固定
操作模式
true ide (本地磁盘
cf (可移动磁盘)
耐久性
長期使用
一次使用
数据可靠性
ecc 校验
追求speed
flash
仅使用slc
主要使用mlc

注:slc flash:读写为10万次   mlc flash:读写为1万次

公司名称:杭州平望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868188

网友A:
工业cf卡与dom的比较

工业级cf卡

dom
同为flash存储,区别如下:
   由于edc是完全对应硬盘的方式生产的,所以内部接口,外部引脚定义也完全是和普通机械硬盘相同的。cf卡则作为早期的数码产品存储设备被普及,工控行业近几年引用到主板上。
edc的pin角为40pin或者44pin组成;cf卡是50pin。连接到主板上时,cf卡走的是ide通道,根据各个pin角的定义直接与ide端口相连(cf卡其中有一部分pin角没有使用)。
根据两种电子盘的连接方式,可以看出edc的连接更加稳定,尤其是高传输模式下的电子盘,不容易出现错误,数据传输通常比同类型的cf卡要快一些。在安全性及兼容性上会比cf卡接口更成熟。

消费等级cf和
工业级cf
比较
由于有尺寸小、高可靠性和易用等优点,工业等级cf被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取代硬盘。消费等级cf和工业等级cf应该从相同外观但不同应用场合来加以区别。
‧ 应用:工业等级cf在嵌入式系统中用来取代硬盘安装、执行和存储资料,这种软件需要c.h.s值来支持ata命令。而消费等级cf主要用来存储如dsc、mp3、pda等数据。产品的耐久性和高可靠性是嵌入式系统的主要设计目标。
‧ 解决方案:为提供高可靠性和固定的设计,工业等级产品需要固定的解决方案,安装在存储设备中的嵌入式软件需要固定的c.h.s.,不同的c.h.s.值会导致软件运行时产生严重的错误。
‧ 操作模式:工业等级cf象硬盘一样工作在true ide模式下,必须被当作本地硬盘用来引导操作系统,系统工程师一般将工业等级cf插到ide1,salve插槽,因此,只有工业等级cf,true ide模式,可以正确的运行在嵌入式母板上。
‧ 耐久性:高耐久性是保证工业等级cf可以长时间运行的保证。频繁写入及耐热性环境将工业品和消费品分成两类不同产品。价格是消费等级的产品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 数据可靠性:嵌入式系统需要数据具有高可靠性,任何错误的数据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工业等级cf的ecc校验功能将使得数据传输速率变低,而消费等级cf为了追求高速度,可以容忍一定的数据错误。 采用的flash:工业等级cf为了实现高耐久性,只会选择 slc nand flash。mlc会在要求成本非常低的情况下被采用。

   工业等级
消费等级
应用
系統,應用軟件執行
存储数据
方案
固定 c.h.s
不固定
操作模式
true ide (本地磁盘
cf (可移动磁盘)
耐久性
長期使用
一次使用
数据可靠性
ecc 校验
追求speed
flash
仅使用slc
主要使用mlc

注:slc flash:读写为10万次   mlc flash:读写为1万次

公司名称:杭州平望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021-3424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