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大家好
我手头有个伺服模块,要求三相220V,50HZ,由于要经常出去展示,不容易找到三相电源,所以想把单相220V转换成三相220V,我记得有的单相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只是不知道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能否驱动伺服模块,因为感觉变频器都是i直接驱动电机的,所输出的电流也不同于一般电源输出的电流,请教各位大虾,能否这么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可以;
小功率的伺服可以用单相AC220V电源;

网友B:
220V三相输入的可以直接用220V单相输入(仅接其中二相端子)经过整流后电压是一样的,但纹波稍微大一点(直流有点脉动不如三相平滑).所以外出做演示只要带个调压器就可对伺服以及变频器等需要三相输入的设备供电.

网友C:
楼上讲的方法非常赞同。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封精支持!

用变频器做三相电源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问题多多。特别是由于负载性质的变化,变频器的输出需要增加附加元件,才可作为电源特性连接负载。

网友D:
不是很认可,主要看你伺服模块的要求,因为变频器的干扰性很强,而且使用变频供电的话,产生的高次谐波很严重,会严重影响伺服模块,导致寿命急剧下降。

网友E:
这样做有些危险,最好是不要这样干!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好久没来这里了。又看到了任老师的身影,呵呵
doorcontrol老兄说得有道理,可我不敢试啊,手上就1个伺服,说实话功率也不大,但万一内部电路不一样烧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辙了

网友A:
呵呵;
一般750W以下的都充许接单相220V及三相220V;
功率大的只能用三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一般750W以下的都充许接单相220V及三相220V;
功率大的只能用三相220V;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