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水箱液位的串级控制,主回路是液位信号,副回路是涡轮流量信号,执行机构是电动调节阀。请问应该怎样编程?
下面是我自己编的,感觉不对,如下:OB1写涡轮流量信号的采集,FB41写PID控制,PV-PER为液位信号,LMN-PER为电动调节阀输入信号。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的串级控制用什么实现呢,没讲出来呢

楼主:
是用S7-300PLC的FB41模块

网友B:
串级做两个PID,一个是液位的,输出给第二个流量的设定值.

网友C:
1、用2个fb41
2、主控的fb41的pv连接液位,输出给副控作为外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