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现在有个4~20Am的压力变送器,

和一台西门子214 XP 的PLC.

这个PLC上自带两路模拟量输入.

但这两路模拟量通道都是0~5V的.

想请各位帮帮忙给我出个方案,如何才能读取这个变送器的压力信号,

需要最简捷最省钱的方案.

说的详细些,说的笼统等于没说~

谢谢高手门指教

网友A:
在输出端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哎!
1~5V的信号怎么接入214XP的0~5V的模拟量通道呢~!

网友B:
呵呵;
1~5V的用0~5V的模拟量通道当然可以了;
只是转换成数字量后把对应的减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