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张力

楼主(2009-03-23):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机组最近要改造,要在卷取机和张力辊之间做静张力控制,我们用的装置是西门子6SE70,我想请问一下,,开始时如何将钢带拉紧,静张力的初始速度是怎么给的,应该给在哪几个参数,当钢带拉紧后速度为速,建静张力成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系统结构是怎么布局的?如果说静张力怎么形成?那就是扭矩闭环控制即可了。当扭矩初始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张力辊转速旋转建立张力,张立达到设定值以后,保持。转速在其间是自动调节的。不用人为去设定。

能否贴一个结构图上来看看,张力辊、卷曲辊等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三辊张力辊和卷取机之间怎么形成静张力,具体要对6SE70装置中哪参数做修改!谢谢!!!我的QQ:448589531

网友A:
那个卷取机是不是被电机驱动的?那三个张力辊是怎么驱动的?介绍下嘛。

楼主:
卷取机是一台三相交流变频电机拖动,三个张力辊也是,当钢带过来时,点动卷取机,钳口咬住钢带头部,转二三圈后,中间张力放下,穿带时是抬起的,然后在建静张,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嗯?三个张力辊都有电机嘛?不会吧?

张力是靠中间的张力辊放下形成的,中间的辊是不是可以位置调整的?中间三个辊是不是自由辊呀?再说说,好吗?

网友A:
另外你说的那个6SE70是控制那台电机的(哪个辊的)?

网友B:
好,学到东西了

楼主:
中间三台辊都是电机 都是用6SE70装置拖动的。卷取机也是!

楼主:
张力辊是操作台电位器给定的

网友A:
这个系统挺有意思,我第一次看到,三个辊子都用电机拖的。那三个张力辊都是做制动用的,卷曲机做驱动用。卷取机采用转速控制,三个张力辊采用转速设定为零,转矩限制调节就可以实现张力控制了。张力控制的调节实际上是调节的6SE70的转矩限制大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