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公司现在要求用电量大的地方都要加装电表。。。。。是接电流互感器的。。。。。我可不可以直接从原电箱的电流表上并到电度表上去。。{电流互感器的N1和N2】

网友A:
要是计量要求精确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B:
最好是分别使用不同的互感器,以保证计量准确。

网友C:
互感器,电流表,电度表三者是串联吧

网友D:
是可以用的,但不是并联是串联。

网友E: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F:
要是计量要求精确不高是可以的,但最好是分别使用不同的互感器,以保证计量准确。

楼主:
怎么会是串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