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为啥有回路

楼主(2009-03-23):
一个86型插坐接在一个220V电源稳压器上.稳压器没有接地线.拖线板插在插座上.为啥拖线板接地有感应电,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感应电,故明思意是感应而来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人构成危险,但对于比较敏感的电子设备影响较大,比如心脏起搏器等,正因为没有接地才会有,这也是必须有接地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就是感应电啊 ,所以说我们平时做这个,都必须接地,虽然对人体没有危险。还是要注意的啊。

网友C:
就是感应电啊 ,所以说我们平时做这个,都必须接地,如果不接地万一漏电时,可能整个用这个插座的电器外壳都有电,很危险!!!

楼主:
是的.插在拖线板上的冰箱,微波炉外壳是带电了.别的几家也是这种情况但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