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今天,我客户给我们公司发来传真,说FX2N-64MR可编程控制控制器出现电源指示灯POWER亮,cpu-e指示灯也亮,我打电话叫客户把PLC内置RUN/STOP开关拨动到stop位置后.在拨回RUN状态,问题还是一样的,
难道PLC坏掉了,这可是5个月更换了的啊,当时也是这样的情况,难道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或者电池,看样子是程序没有写好,运行到某一处出错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FX2N-64MR在断电后,被人拔下了电池,然后买了新电池装上以后,cpu-e指示灯闪烁,并且无法连接电脑,是不是game over了?
还有一台a970got-sba,一开机就是系统设置画面,是不是要将run和-24v接起来?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

网友C: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你把里面电池换掉,从新输入程序看看!

网友E:
如果能和电脑通讯上,可以通过软件看下错误代码,根据代码找问题

网友F:
用电脑或手编器把PLC内存清空或重新写入一个程序,如果还是这样说明CPU板有问题;
可以运行说明是程序丢失;

网友G:
电池,不用想,

网友H:
格式化 一下

网友E:
3楼的A970不需要接什么,只要接220V电源就可以,如果是新的会提示装OS
有了OS,通讯驱动、程序,没有连接PLC,会提示和PLC通讯错误
编程电缆FX-232CAB-1

网友B:
谢谢楼上,已经查出plc是存储器损坏。

网友I:
一般电池有问题,是这个指示的
可以用软件看看PLC的错误提示的

网友J:
一般是程序不好,但程序不会无缘无故坏掉,会不会是客户动了里面的程序。

网友K: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要不怎么换个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