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投影仪的灯泡

楼主(2009-03-23):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投影仪的灯光变得很暗,几乎看不见了,请问是不是灯泡老化了,如果是,更换怎么操作?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投影仪,有很多不懂.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是灯泡寿命到了,现在投影仪很便宜,不要换灯泡了,买一台新的吧

网友B:
就是灯泡不好了,更换新的,不知道楼主的投影仪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好的牌子,还是更换新的灯泡。

网友C:
这种的灯泡价格可不低;

网友D:
把灯泡拆下来拿到店里去配
很容易就配到的

网友E:
原装带灯架的比较好换,直接把灯泡仓盖打开,拉出灯架,插上新灯,然后把盖上灯泡仓盖,清楚灯泡的计数器时间就完事了。 如果是其他的裸灯或者代用灯泡,建议让商家直接给您装好,装起来一般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