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在用VB编PLC与PC机通讯界面,用的RS-232,请问如果用通讯手册中的协议1该如何设置D8120等寄存器,还有命令帧格式,不用再编和校验函数了吧?救救我这个菜鸟啊

网友A:
同样是菜鸟,关注ing

网友B:
D8120,根据它的各个位的要求去设定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这些等等这些确定了,就能算出D8120是什么值了

网友C:
用电脑的COM口连接按COM口对应的设置;

网友D:
菜鸟进来学习的...

网友E:
学习了,长见识!

楼主:
前面的我都会设置关键是b8-b15的不甚明了啊,还有详情大哥您发段格式1下的置PLC软元件为1的程序示范下,我自己编的怎么也不行啊以下是我编的和校验程序,用协议1的话还能用到啊?
Function sumcheck(ByVal inoroutstr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lenstr1, lenstr2, i, sum As Integer
Dim tempsum As String
lenstr1 = Len(inoroutstr) ''取出要求和校验字符串长度
sum = 0
For i = 1 To lenstr1 ''进行ASCII码求和
sum = sum + Hex$(Asc(Mid$(inoroutstr, i, 1)))
Next i
tempsum = Str$(sum)
lenstr2 = Len(tempsum)
If lenstr2 = 1 Then ''如果转换结果是1位,加零
tempsum = "0" + tempsum
ElseIf lenstr2 > 2 Then ''如果转换结果大于2位,取最后两位
tempsum = Mid$(tempsum, lenstr2 - 1, 2)
End If
sumcheck = tempsum
End Function

楼主:
Sub set_on_off(ByVal a As String, ByVal b As String)
Dim setstr As String
setstr = Chr$(&H5) + "00FFBT001" + a + b
MSComm1.Output = setstr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
End Sub
这个强行置位的过程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这是我初步设计的界面

网友F:
只要你的PLC能与电脑通讯(可以用PLC编程软件上传/下载和监控---包括强迫置位/复位)那么你只要用一个串口监控软件读取PLC编程软件控制PLC的所有代码和PLC返回的所有代码就可以直接“抄”到你的VB里,使VB起到PLC编程软件的相同作用而界面完全是你自己的。(这个“翻译”过程半小时就可搞定)

楼主:
问下
您能推荐一款这样的软件吗?

楼主:
那位高手再出出主意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