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仪表的影响

楼主(2009-03-23):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而且会产生高次谐波,这种高次谐波会通过供电回路进入整个供电网络,从而影响其他仪表。如果变频器的功率很大占整个系统25%以上,需要考虑控制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B:
帮什么忙?变频器对仪表的什么影响?说说清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