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3):
我们公司车间,同一台起重用行车(10吨),卷扬用的电机是37KW,电阻用的是RT型的(无一相开路),而大车及小车用的是RK型的(一相开路),采用RK型的电阻器,在凸轮控制器在第一档时,电机转子只带了两相电阻,另一相开路,这样的话在低速运行时转子绕组一相开路,是不是很危险啊,因为这种相当于电机单相运行,虽然长时间低速运行是不允许的,但还是有点担心怕烧了电机.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有的绕线电机要用RT电阻器,而有的又要用RK电阻器,如果用RK电阻器,就会存在在最慢档时一相转子开路,这种情况是否是允许的.这种RT,RK电阻器分别应用于哪种场合,还有就是RK电阻器在我们起重行车全速运行时,还带了一段电阻运行.这使我很不解,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车间原图上都是采用的RT电阻器,但后来有单位来搞了大修,把大车和小车的电阻器全换成RK的了,己经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没出什么问题.去年又搞了一次大修,把卷扬电机也换成RK的了,但后来这台电机(37KW)烧坏了,后来打开一看,转子端部线圈烧坏了.不知道是不是RK电阻器惹的祸.后来换了一台电机,干脆把RK电阻器那个一相开路的也短接了,成了RT电阻器了

网友A:
不是开路,应该是2相绕组并联后同第3相串联,防吊轻物时不降反升

网友B:
RK 和RT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2楼的解释好像不太对哦,不过,谢谢了.

继续请高手解答.
QQ:297491186.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赐教.

网友C:
我这里也有这样的问题,有的电阻第一档有一相开路,我都给接起来了。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问过厂家,厂家说是预备挡用的,没问题。

网友E:
RT型凸轮控制器是控制不对称电阻调速,在我国内大部分都在使用,具体可通过他的闭合程序表和电阻的原理可看出.RK型的也是调速的一种,只不过是二次有一相在控制器2档时闭合,此时电阻才参与电机进行调速,这种控制方法只适用行车的运行机构,起升机构使用时上1和下1档时电阻不参与工作,此时会有溜钩表现,不安全.在运行机构时1档闭合根据闭合表可以看出,1档时电阻不参与电机工作,控制器1档时是给机构制动器提供电源的一对触点先闭合,也 就是说1档时电机的抱闸先打开,2档电机才开始切换电阻运行,1档时除给电机的制动器提供工作电源外,在就是为下段参与电阻调速工作做准备,控制器触头的闭合沟通了电阻开路相与其他2相电阻的回路,从而形成3相电阻整个切换的回路,RK这套控制适用与运行机构且工作不频繁的行车使用,如行车工作比较频繁,建议不使用此套控制,还应使用RT型不对称切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