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4):
若若请问一个问题实数 1.320000e+002 实际数值是多少呢 e在这里代表什么呢 整个数是不是就是1.32的平方呢?谢谢

网友A:
132.
e是科学计数法,表示10的多少次方.1.32e2就是1.32x10的2次方.就是1.32x(10x10).
唉.

网友B:
2楼的说的对,就是那样的!

网友C:
用的是OMRON PLC吧!呵

网友D:
打好基础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