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一、常识问题
1、流体温度在150度以下时,仪表可长期稳定运行;
2、流量计要求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220VAC?5%;或9—24VDC
3、流量计主机可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为-20℃—+60 ℃;
4、仪表与传感器之间距离在300米以内为好;
5、固定式仪表的功耗为15w;   更多:http://www.mc-saic.com/
6、仪表精度为?%,线性度为0.5%;
7、仪表要求管道的管径为25mm至2540mm时可以测量;
8、测量流体的浊度应小于10000ppm,且气泡含量小;
二、问答题
1、安装仪表时,为何要可靠接地?
①消除安全隐患,增加安全系数
②消除仪表本身静电干扰
③消除外界空间对仪表的干扰
2、当现场有变频时如何解决?
①把仪表的电源与变频电源分开,避免电源干扰
②使仪表与变频器不同处一室,避免空间干扰
③做好仪表接地线,电缆屏蔽线必须接好
④如选用输出端口,应使用屏蔽线,做好可靠接地
3、仪表接通电源而无显示时如何检测?
①检测仪表电源板有无交流电压输入
②检测仪表主板,看电源板有无直流电压输出
③掀开面板,看插座是否插紧
4、怎样选择安装点?
①选择充满液体的直管段。
②测量点应距上游10D,下游 5D,没有任何阀门干扰。
③保证测量点的温度在可工作范围以内。
④选择管材均匀致密,易于超声波传输的管段。
⑤避免在水泵、大功率电台、有磁场和震动干扰地点安装仪表。
6、仪表具有那些输出功能?
①RS232接口
②电流环输出
③频率输出
7、仪表常用安装方式有两种,什么条件下使用V法,什么条件下使用Z法?
①V法:适用于较小管径一般D<250mm
②Z法:适用于较大管径,一般D>250mm
③通常情况下,V法是标准安装方式,当管道很粗或由于液体中存在悬浮物,管壁结垢严重或衬里太厚,
造成V法不能够正常工作时,选择Z法安装。
8、固定式和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标准配置各有哪些?
①固定式:主机一台,传感器一副,钢丝绳两根,卡扣4个,硅胶两管,弹簧两根,说明书一本。
②便携式:主机一台,带电缆线的传感器一副,固定传感器支架一副,电源线一根,适配器一个,钢链两
根,弹簧二个,说明书一本,打印纸一卷。
9、安装传感器时,仪表始终处于检测状态,如何检测?
①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②检查电缆线有无断裂;
③检查传感器接线是否正确;
④检查流体是否满管;
⑤管壁是否结垢太厚或衬里不致密,换点重新调试。     更多:http://www.mc-sa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