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

楼主(2009-03-24):
要是设计一个机械手臂都需要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识啊??谢谢

网友A:
你实准备用气动的还是伺服控制的呢?

网友B:
呵呵;机械手臂具体有什么要求?

网友C:
要设计一个机械手臂需要掌握许多方面的知识:
1、机械知识:包括制图、机加工工艺、加工设备操作(虽然可以外加工但这样就不会设计加工工艺了)。
2、液压(或气压)方面的知识:一个机械手臂几十个弯曲、旋转的动作不可能全部靠伺服解决,必须由液压(或气压)控制“作动筒”来运动。
3、传感器方面的知识:要确定机械手臂的动作位置和方向以及控制动作的速度,必须有相应的传感器应用知识(如限位、编码器、接近开关、压力传感器等)。
4、电气知识:包括电器的接线、调试、应用、维修等基本技术和设计电气线路的理论基础。
5、控制方面的技术:无论使用单片机、PLC还是其他什么控制方式,必须会设计硬件(包括PCB)和软件(编程)。

网友D(2011-02-21):
知识点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