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刚开始接触同步发电机,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在风力发电机组当中,如果发电机采用同步发电机,由于风速的强弱变化,能保证发电机工作在同步状态吗?或者说同步发电机是否就一定工作在同步状态?如果不是,发电机是否为不正常状态?

请朋友帮忙解答!

网友A:
风力、水力等不均匀动力发电一般很难直接作到同步,可以是利用机械来同步:如同步风力发电机的风叶角度可随着转速变化,即风大转速高时迎风角度减小否则就增大。这样无论风力大小转速可保证恒定。缺点是无风时它就无能为力了。但这机械和控制电气的要求很高。还有就是整流成直流(或直接用直流发电机)由电瓶做缓冲,经过逆变成为同步交流电,这种方法投资大但效果好,短时间无风靠电瓶的能量不会中断供电。
理论上就这么简单,但真的要并网发电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考虑周到。否则损失的不仅是一台风力发电机,而是整个电网。所以即使风力发电机群已经组成电网,也不能直接并到大电网上去,还要经过适当的安全处理和变电设备后才能并网。所以风力发电的管理成本也是很高的。

网友B:
并网后同步发电机只要励磁电流足够,都会工作在同步状态,风速的强弱变化只会改变有功输出的大小。

网友C:
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