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9-03-24):
我现在要用信捷PLC与正弦变频器进行自由口通讯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相关资料已附图,大家看看!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是用MODBUS做的,现在换了变频器而这种变频器不支持MODBUS......

网友A:
如果变频器与PLC没有相同的协议可用 就需要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来编PLC程序了。首先找出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哪个地址控制启动/停止,哪个地址控制速度,哪个地址修改参数,然后由PLC逐个发送数据去验证。等全部验证完成就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编程了。这个方法其实与MODBUS是一样的,MODEBUS是把I/O等地址预先编号,你按照地址编号发指令比较方便。

楼主:
恩,说的很有道理,谢谢!不过我还存有疑惑,麻烦楼上的帮忙看看......
变频器通讯协议是这样的:
PLC发送数据的指令: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PLC写频率到变频器,变频器的功能代码地址编号为12/OCH,谢谢了,麻烦给看看!有做过类似的同行也给看看........

网友B:
做过是用的西门子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