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我使用CP5611卡按照OPC方式建立profibus主站,与欧姆龙PLC进行通讯及profibus-RS232模块进行通讯,上位用Step7 v5.4+simatic net6.3+组态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通讯速度很慢,有时从站数据很快能显示处理,可大多数时候都需要1-2S的时间才能够读到。
PG/PC中设置的profibus-DP,通讯速率是187.5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OPC方式本身就是有延时的,经过两次读取,每一次读取都会产生一些延时,所以总的延时会比较长。
与OMRON通讯用其自家支持的总线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