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有没有谁知道功率因数多少是标准,达到多少有奖,小于多少要罚款

网友A:
一般是0.9,把补偿控制器设到0.95为下限,正常情况下都有奖(要多观察功率因数表,保证都在0.95以上)

网友B:
我们现场是自备发电机,据我观察,我们的功率因数一般都在0.8左右,停产时主要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快接近1了!

网友C:
记得好像是0.9,具体的问一下当地的电力部门。

网友D:
企业用电,一般要求功率因数不低于0.85.

网友E:
最少要0.85。

网友F:
0.9以上就不罚款了。至于奖励要看各地方规定了。

网友G:
高压功率因数必须在0.9以上,,低压在0.85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上一次是0.84罚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