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9-03-24):
2.2KW 380vD  的电接成三角型就会烧
接星型就没事
请问各位师傅,多大的电机可以接三角型

网友A:
电动机铭牌写着角接的可以,否则不可以

网友B:
估计你用的电机角接是220v的,具体看铭牌

网友C:
2.2KW 380v 用Y接法,如果用220V变频器可接△就是三相220V用的.直接接到380V上当然会烧掉了.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电机烧了肯定是电压高了,自己画一个向量图一下就看明白了!

网友E:
一般3KW以上都采用角接,3KW以下都是星接!

网友F:
呵呵;接成三角型时是仅能用AC220V电压用的,比如你用的AC220V电压的变频器;

网友G:
在电动机的铭牌上标有绕组的接法,一般3KW及一下的为星形接法,4KW及以上的为角形接法,两种接法绕组承受的电压不同,星形接法时,每相绕组220V,角接时,每相绕组380V。星接的电动机千万不可以接错的,会烧绕组。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看铭牌,上面有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