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软元件设置

楼主(2009-03-24):
本来打算给D318赋值2000,可输进去以后显示12338,旁边的D319都显示12336,字符串才是2000,首次设置三菱参数,不知何故。谢了先

网友A:
可能是早前的参数没有被清除。上电把数据清零

楼主:
关于参数
不是的啊,而且在线观测了一下,D318显示16962的时候,量了下输出电压才1.43V,不是说分辨率是4000的么,怎么16962了输出电压才那么小啊,敬请指点。。

网友B:
你这2000是通过什么方式写进去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2000是通过什么方式写进去的,有没有问题

左边单击 软元件/MAIN ,得到一个表,找到D318,双击并输入2000(十进制),结果显示的是12338之类的了。。

网友B:
赋值应该是点软元件测试按钮后出来的对话框中输入

楼主:
刚才自己看了好久,才发现在表里面使用ASCII码表示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拉进来搞什么的,这个问题暂就这样了,可是还有个问题,我在线看的时候,D318显示的是16962的时候,量了下输出电压才1.43V,量程是0-10V电压输出,不是说分辨率是4000的么,不可能电压这么小,敬请雷人指点。。

网友C:
呵呵;还是程序的问题;
量程是0-10V电压输出,不同的模块可能对应0~2000或0~4000;
程序中可能还有运算;

网友C:
下次发贴解决好的最好说明一下原因及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