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在西门子300的一则程序里,将PIW由整型温度转换成实数温度,最后用了一个DIV_R指令,意思是将前面得到的数据除以10,我想知道为啥要除以10,还有就是Real_to_Pqw,为啥要乘以一个系数K,,一般是27.468

网友A:
除10说明读上来的温度值的精度是0.1度,看一下传感器和模板手册,里面会有说明。

楼主:
那Real_to_Pqw,为啥要乘以一个系数K,,一般是27.468

网友B:
是27648.
是其它模拟量0-100%对应0-27648的数字转换值.
但温度的不是,直接对应温度或0.1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