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24):
电工技术比武一般考些什么?哪位此类试圈赐一份.

网友A:
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来看吧。我认为一般就是考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吧,题应该不难,都是些比较基础的!

网友B:
我想主要是电工电气原理和实际的动手吧。基本就这些。不过也不容易做好的。

网友C:
我们公司我出的题是视图并动手
考什么?
我的题就是你得先看的懂图,然后在看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D:
我们单位是能看懂图,然后实际接电机的正反转电路

网友E:
这个考试一般就是考很平常简单的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