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能实现快速的制动吗,加自动电阻的原理及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原理:当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发电状态),比如吊车吊重物下降,或惯性很大的负载比较快速地停车。动能(势能)会转变回电能,返回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
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B:
主要是快速释放回升电能。

网友C:
前提上变频器上带有制动功能,一般小功率的已经内置了;
功率大一些的(11KW以上)需要用刹车单元,再配刹车电阻;
制动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快速是相对的,如果对刹车时间要求非常高,这种方式不适合;

网友D:
2楼的说的很好,有卖带有刹车装置的电机,但是你的变频器必须带有制动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