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绕线式电机串电阻和普通三相电机降压起动,两者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A:
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降压启动

网友B:
绕线式电机更适合于频繁启动场合,如天吊

网友C:
好像输出转距不一样吧,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D:
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而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串电阻启动,电阻值在不大于一定值时,转矩不降反升,正是这样的机械特性,而用于桥式起重机这样需要大起动转矩的场合,而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可查相关书籍。

网友E:
相对来说就是省了一个变频器控制,线绕的转矩大

网友F:
同意4楼的

网友G:
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而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串电阻启动,电阻值在不大于一定值时,转矩j基本不变,降低启动电流,还有调速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机械特性,而用于桥式起重机等这样需要大起动力矩的场合,

网友H:
同意8楼

网友I:
5楼和8楼说的好,顶楼还要多学学。这样的资料到处都是

网友J:
学习一下,书上写过,不过我是看过就忘!

网友K:
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降压启动
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而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串电阻启动,电阻值在不大于一定值时,转矩j基本不变,降低启动电流,还有调速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机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