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本来打算在机器上安装PCS7,好好学习一下的。但是装了两天都装不上,而且为了装这个软件,还重新装了两遍系统。
安装的时候提示如下:
需要安装Wincc,以及安装Wincc所需要的环境----SQL 2000
我从网上下载了SQL2000,以及SP3升级包安装完成以后,系统还是提示:在您的机器上没有找到SQL 2000,请先安装。
我要疯了,难道自己下载的SQL2000不满足西门子的要求?还是跟西门子的东西不兼容?
真心诚意的问一下,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并且如果有SQL2000的话能否传给我一份?
wudiqiaodan@163.com
QQ:6141579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
要安装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SQL2000,其中为WINCC应用做了一些专门的设置。通用版的SQL2000不满足WINCC的要求。

网友B:
1.安装PCS7中的WinCC 6.0 SP3时,必须要先安装SQL Server 2000 SP3a,根据使用的操作系统还需要安装相应的MS Patch。PCS7 6.0/V6.1的安装包里除了PCS7 Toolset的DVD外,还包括SQL Server 2000 SP3a for PCS7的CD以及MS Service Pack & Tools的DVD。到CD里面找一下,Patch还可以到MS网站上下载。
2. 安装WebNavigator Server  V6.1 ASIA和StoragePlus  V1.1 incl. SP1都需要先安装MS 的IIS,可以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或从操作系统的安装光盘安装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
注意:安装SQL server 时需要注意,一定要安装在和PCS7 的同一个硬盘分区上。比如都是C盘或者都是D盘。

网友C:
2楼说的对,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SQL2000,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你可以下载SQL2005,安装来试一下。

楼主:
二楼的兄弟,我从网上下载的Wincc文件包里没有SQL2000啊。

楼主:
谢谢三楼的答复,问题是我从网上下的文件包里没有SQL文件,我都找遍了。

楼主:
谢谢四楼,我先下一个2005试验一下

楼主:
哎,还是不行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的答复,问题是我从网上下的文件包里没有SQL文件,我都找遍了。

Wincc V7或以上版本SQL包含在Wincc安装盘内,用户无需另外安装,包含有Wincc v7 sp1版本的安装光盘容量大约为5.63G。

v7以下版本,在购买Wincc时会另外附有一张SQL的安装光盘~~非西门子配套的SQL安装光盘无法使用。

就我个人认为:如果平时无接触PCS7系统机会,那么安装这个系统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无模拟功能,PDM也无模拟,用户最多模拟一下Step7和Wincc,那何必要安装这个大约要20多个G的软件呢。

楼主:
这位仁兄说的很对,此软件的确是很大,目前也用不着。只不过我以前刚学西门子的时候就是用PCS7做的一个项目,现在虽然不干那份工作了,但是手里还有一份以前的程序,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全,而且那时候只是搞了一点皮毛,现在想仔细学习一下,所以才装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的答复,问题是我从网上下的文件包里没有SQL文件,我都找遍了。

Wincc V7或以上版本SQL包含在Wincc安装盘内,用户无需另外安装,包含有Wincc v7 sp1版本的安装光盘容量大约为5.63G。

v7以下版本,在购买Wincc时会另外附有一张SQL的安装光盘~~非西门子配套的SQL安装光盘无法使用。

就我个人认为:如果平时无接触PCS7系统机会,那么安装这个系统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无模拟功能,PDM也无模拟,用户最多模拟一下Step7和Wincc,那何必要安装这个大约要20多个G的软件呢。

以上
这位仁兄说的很对,此软件的确是很大,目前也用不着。只不过我以前刚学西门子的时候就是用PCS7做的一个项目,现在虽然不干那份工作了,但是手里还有一份以前的程序,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全,而且那时候只是搞了一点皮毛,现在想仔细学习一下,所以才装这个软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西门子专用的SQL,然后刻录成光盘安装,安装成功了。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不刻录成光盘安装完成后还是不能用,即跟以上的情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