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原理求助

楼主(2009-03-25):
各位大仙,急需请教一个问题,有以下要求:
 1、有两台泵和一个电磁阀,即:循环泵和提升泵,电磁阀,要求这三个元件同步工作;
 2、夏季:晚18:00时停循环泵,第二天早7:00时启动循环泵;
 3、冬季:晚18:00时每隔45分钟启动循环泵15分钟,第二天早7:00时正常启动循环泵;
 4、阴雨天手动启动循环泵;
请教各位大仙如何在原理上实现这个自动控制,有意者联系15996024782,不甚感谢!!

网友A:
如果是用PLC控制的话,只要选用有时间日历的型号并根据你所需要的条件用比较指令得到时间,用延时继电器来达到启动/停止的目的.这在工控里是最简单的程序,如果这都不会,就应该花点钱请专业公司做这个项目(如果你买他的PLC的话,这种简单程序应该是免费技术支持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看你用什么硬件实现了  软件很简单

网友C:
这个用LOGO!这样的控制器来做比较好
还可以用自带的小界面调整时间等参数
方便成本也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LOGO!这样的控制器来做比较好
还可以用自带的小界面调整时间等参数
方便成本也不高

付工,你不推你三菱自家的Alpha却帮忙推西门子的Logo,老板要不高兴的~

网友E:
还是用定时比较好,你自己 试试吧,一定能做出来的。

网友F:
你这里边只用到了时间,用长点的时间继电器或是智能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