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PLC如何克服感性负载?

网友A:
感性负载具有储能作用,当控制触点断开时,电路中的感性负载会产生电弧高于电源电压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反电势,触点闭合时,会因触点的抖动而产生电弧,他们都会对系统产生干扰。可以采用以下措施:PLC的输入端或输出端接有感性元件时,应在他们两段并联连续流二极管或阻容电路(对于交流电路),以抑止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弧对PLC的影响。电阻可以取51~120Ω,电容可以取0.1~0.47μF ,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峰值电压。续流二极管可以选1A的管子,其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电压的3倍。为了减少电动机和电力变压器投切时产生干扰,可在电源输入端设置浪涌电流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