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SSR零交越延迟的作用?

网友A:
1、一种继电器接点的无火花启闭控制电路,包括:一继电器,具有两个接点,串联连接于交流电源与负载之间,其接点状态是受继电器线圈的激磁与否所控制;一控制单元;一电源电压相位侦测电路,用以检知该交流电源的电压零交越点,并将该信号送至控制单元;一控制开关,用以下达控制继电器动作的指令至该控制单元:一第一记忆体,连接于该控制单元,其内部贮存一继电器接点闭合参数时间,此一参数时间表示该继电器线圈受激磁后直到其继电器接点完成闭合的延迟时间;一第二记忆体,连接于该控制单元,其内部贮存一继电器接点开路参数时间,此一参数时间表示该继电器线圈失磁后直到其继电器接点完成开路的延迟时间;当该控制单元侦测到该控制开关下达开路的信号时,控制单元先读取第一记忆体中贮存的继电器接点闭合参数时间,然后依据该继电器接点闭合参数时间,在电源电压的下半周或下周的电压零交越点前,控制单元先送出一继电器激磁信号使继电器线圈受激磁,在经过该继电器接点开合参数时间后,该继电器的接点才进行闭合;当该控制单元侦测到该控制开关下达开路的信号时,控制单元先读取第二记忆体中贮存的继电器接点开路参数时间,然后依据该继电器接点开路参数时间,在电源电压的下半周或下周的电压零交越点前,停止输出该继电器激磁信号,使继电器线圈失磁,在经过该继电器接点开路参数时间后,该继电器接点才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