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各位师傅,我新买了SC-09连接线,与三菱FX2型PLC连接,进入后打开程序,点PLC,读入,就显示通讯错误。线买的时候人家已试过有用。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是有转换线,还是直接连接的
看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对不对

PLC是不是好的,以前有没有用过

网友B:
你看自己电脑端口的设置。

网友C:
是不是用你这台PLC试的?
电脑COM口设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D:
如果电脑端是9针RS232接口的应该没问题,如果是USB转232的那么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E:
首先是PLC型号对不对,然后是COM端口对不对,再把电缆插口接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