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三菱fxos20mr手册和数据线谁有.卖我也成.小弟跪求

网友A:
参考FX1S的吧;
电缆一样;
手册注意对应的软元件地址及指令;

网友B:
跪求就免了,
手册可以到三菱网站上下载现在新的编程手册参考看
OS的可能不好找,但1S的随机的那个手册三菱网站上也有下,相差不是很大
编程电缆找当地代理商买了,或是到“买卖场”去找吧

网友C:
手册可以在网上找找看,
至于电缆,可以去电子市场买就可以了,好像不是什么特殊的接线
如果你动手能力可以的话,自己去买2个接头焊一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