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pc/ppi电缆一般只有几米长,我的通讯距离有30米,ppi可以加中继吗?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原装的?

楼主:
国产原装

网友B:
pc/ppi的通讯最大距离可以达到50米,你的不用加中继器了!

网友C:
485通讯方式理论上可以达到1000M以上

网友A:
加放大器可以达到1000M(理想状态);

网友D:
PC/PPI通讯电缆本身最长有30米?好像是本身5米长

网友E:
原来如此

楼主:
就是因为只有5m 通讯可以达50m   加根延长线就可以了?

网友F:
在485的端口加延长线即可,注意是四根线对接就行了,A、B、24V+ 24V-;3、8、5、7